如何画锥孔和斜孔?

楼主(2013-04-15):
请问在SolidWorks中如何画锥孔和斜孔?

网友A:
...少年,你究竟想问啥?难道异型孔向导不能完成你的要求?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我想当的迷惑。

网友(点评):
这个 用 旋转切除 比你用孔要好画,尺寸也好控制

楼主:
现在想在产品中画下面的图。

网友B:
拔模、旋转切除都可以吧,你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拔模、旋转切除都可以吧,你试试

我正在试,可能有的命令没有用对。

网友:
楼上说的应该可以解决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用异型孔向导,选择锥形螺纹孔或者旧型孔,按步骤输入数据就行了。没这么麻烦。

网友(点评):
另外,如果你现在生成不出来孔的话,原因是你草图中有两天线是多余的,形成非闭环图形。

楼主:
斜孔又如何画?

楼主:
我现在还是无法找到画出3D螺纹的办法。

楼主:
最后图形。

网友(2015-06-05):
中心过钢管中心偏下45度方向画斜孔改如何画。

网友:
在底面上做一个夹角45度的基准面就可以了

网友(2018-05-05):
引用 网友A:
...少年,你究竟想问啥?难道异型孔向导不能完成你的要求?
你的这个问题问得我想当的迷惑。

确实满足不了,锥销孔怎么画

网友(2023-11-11):
引用 网友A:
不用试了,直接用异型孔向导,选择锥形螺纹孔或者旧型孔,按步骤输入数据就行了。没这么麻烦。

学习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