斜面上的那几个洞是怎么冲出来的啊?

楼主(2013-04-15):
(无正文)

网友:
先冲的孔再成型的吧

网友:
先冲后压

网友A:
工艺是不是先冲出帽子的形状,然后再把四个凹槽和顶部压出来

网友B:
看起来貌似喇叭支架,
喇叭支架一般的工艺是先拉深成形到位,再冲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起来貌似喇叭支架,
喇叭支架一般的工艺是先拉深成形到位,再冲孔。

就是喇叭的盆架,我就在纠结拉深后怎么冲出那四个洞来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艺是不是先冲出帽子的形状,然后再把四个凹槽和顶部压出来

从图书馆找了一些资料,都没怎么见过类似结构(也有可能资料找得不够),所以想看看实际生产是怎么做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喇叭的盆架,我就在纠结拉深后怎么冲出那四个洞来着...

直接从上往下冲,就怎么简单。
大部分是4个孔一次搞定,少数是成对2次搞得。

楼主:
引用 网友B:
直接从上往下冲,就怎么简单。
大部分是4个孔一次搞定,少数是成对2次搞得。

斜着凸模怎么放啊....?

网友(点评):
直接从上往下冲,就怎么简单。哪来斜着凸模!

网友(点评):
额,明白你的意思了....那样槽就不和斜面垂直了但是...如果板材再厚点的话看着就别扭了。

网友(点评):
我觉得也是这样才好。

网友(2013-06-02):
如果板材再厚点的话怎么办了   冲出来的和斜面不垂直  求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