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TOCAD2010可以做简单的装配动画吗

楼主(2013-04-15):
想考一下,cad技能三级证书,不知道这个证书有多大用,前辈们指点指点。
cad2010能做动画吗,怎么做,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A:
.....我的确OUT了这方面。回头上完课就晓得了。另外,有人会无聊到拿CAD做动画吗?

网友:
CAD动画,还不如三维动画呢

网友:
是做动画还是运动仿真?你可能是说的运动仿真吧!SW不错!

网友:
找工作有那么一丁点用吧!

网友:
好像不行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确OUT了这方面。回头上完课就晓得了。另外,有人会无聊到拿CAD做动画吗?

就是为了方便一点,就一个装配动画演示,不想再装软件了,听说过cad可以做简单动画

网友B:
是全国CAD技能等级考试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还是学一门3D软件吧,无论是proe还是solidworks在三维和动画方面要比AutoCAD好的多。

网友(点评):
补充,做动画还要看你是用来仿真还是只是动画,这之间还是有区别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是全国CAD技能等级考试吗?如果是的话建议你还是学一门3D软件吧,无论是proe还是solidworks在三维和动画方面 ...

嗯,是cad技能考试,明白了,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