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控车床 M32 M33你用过吗?

楼主(2013-04-15):
今天去一个单位参观,看见一些数控车床上,空压机连得吹气枪放在刀架上,程序结束前,自动用气枪吹干,这个貌似很厉害啊。求解释。

系统为广州数控980TA,程序大概如下

M5
M9
M32
G4 U1
M33
M30

网友:
长见识了,第一次听说广数还有人用M33 M32的 。

网友:
m代码可以自定义的,一样的系统不一样的机床厂家是不一样的,比如液压卡盘,长城机床厂是M10m11;宝鸡机床厂是M68M69

网友A:
汗,接一个继电器和单向气阀,很简单的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汗,接一个继电器和单向气阀,很简单的啊

有多简单。能否请教下详细连接方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多简单。能否请教下详细连接方法?

需要找到系统空闲而且可用的M代码接口,连接继电器,继电器连接接触器,接触器控制单向阀.....这样就可以吹气了

网友:
貌似不难

网友:
楼上说的还差一个东西,那就是还得改梯形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