组合式工装设计方案,请教

楼主(2013-04-15):
我车间设备有大钻车,大立车、小立车、磨床、插车、铣车、单臂刨、龙门铣、。公司想节省工装制作费用,提出组合式工装使用,而我公司加工性质属于小批量生产性质的。希望大家帮帮忙出主意!

网友:
得看你加工哪一类工件?盘类,轴类,还是箱体,等等

楼主:
我们公司加工的零件什么样的都有   属于泵行业

网友:
组合式工装一般适用与同系列不同规格产品,需要厂家先分类,然后根据具体加工工艺制作工装,大体装夹部分不动,只换定位部分,细节得看产品特性,尽量采用快速装夹。
没有产品图纸也不好说,

网友(2013-10-28):
什么样产品

网友:
可以解决

网友:
简单的工装有一个

网友:
同感!我们公司也是多品种小批量。一年产品种类1000种之多。工装制作就我们5个人在搞。确实劳动量挺大。组合工装仅是节省工序周转时间和周转时间。产品类型不同。很难均为组合工装。一个系列的可以考虑。更换定位心轴和压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