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 新丝杠的‘磨合’的一些疑问

楼主(2013-04-15):
今天安装完一根新丝杠  直径大概50mm吧, 安装完之后工程师编了一个简单的程序让 新换的丝杠 往复运动,进行‘磨合’。  F3000。大约进行了1个小时后  发现丝杠的温度有点温, 至少温度比体温高,但是导轨确是凉的,不知道 这正常吗?

这样的话肯定会对精度有影响,记得听那位朋友说过 温度变化1度,45号钢 在1米长的情况下 会变化0.01.  室温也就是20左右吧。还有一个疑问,X轴在运动的时候,用手握住丝杠,发现有高频率的震动,有的个别位置能感觉到 有点大【X轴动的时候,丝杠的‘杆’是静止的,和丝杠配合的 叫 ‘螺母’吧,它是动的,所以动的时候能用手握住】。丝杠是进口的总长1米6吧。

还有, 做往复运动‘磨合’的时候。 丝杠2端 运动的极限位置 有黑色的物质,里边有金属粉末吗? 现场的工程师说,2个金属物体【滚珠 和 丝杆】在有力的作用下 做相对运动, 就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并且还要有油,这该怎么解释??

网友:
如果没有杂质进入丝母这麽短的时间内,可以认为丝杠是没有磨损的,况且丝母是有密封装置的
不知道你们再安装丝杠之前有没有清洗,看你大概用的是锂基润滑脂,丝杠也是外漏的,多半可能是润滑脂沾了杂质,被丝母刮到一块了
关于变形 材料力学里的简支梁已经做过解释了
像更长的丝杠都是有辅助支撑装置的

网友:
发热还没有碰到过,比较长的丝杆 安装不够直吧?

网友:
是否丝母中心和丝杠轴线不重合?

网友:
根据工作状况,丝杆在装配时要适当预紧。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丝杠?

网友(点评):
进口的吧,沈阳机床,数控镗床的丝杠!!具体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牌子的丝杠?

是这个

网友(点评):
德国施坦梅尔

网友(点评):
你什么机床上用到这么好的丝杠啊?这种丝杠出厂前已经跑合好的

楼主:
引用 楼主:
是这个

.....
瑞士  五轴刀具磨床

总感觉 后按的丝杠 没以前原机床的耐用呢,有的用2.3年0.04 左右的间隙

有的轴 0.1左右的间隙,  对使用环境要求 高吗?

这个丝杠5万多呢。。。  一个碟子那么大的轴承【配套的】 3万五。

不便宜啊

网友B:
安装不够直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安装不够直吧

丝杠的2头 有定位装置啊,没看见 有微调的迹象呢,   按上了就是正的啊

不知道咋回事了

网友:
丝杆运动后上面有黑色东西很正常,环境中的灰尘被丝杆螺母的防尘圈刮到一起了;
关于温升,钢的线性膨胀系数大约为10万分之一,也就是温度升高一度,1米长的工件会伸长0.01MM,具体要看材质;所以高精度要求丝杆安装时都会有预拉;
为了控制温升,如果是长时间运转的丝杆要用稀油润滑,不用油脂润滑;
震动的问题应该是丝杆没装好

网友(点评):
总体感觉 就是后换的原厂丝杠 不耐用, 估计是和 安装有关系。 车间里得数控铣床也是,换了一年半吧,3跟轴 又0.15的间隙了。

网友:
觉得丝杠跟电机不同轴,丝母跟电机孔不同心。

网友:
X轴小拖板下面是不是有台阶啊,导致螺母行进时并丝圈擦到了所以就会跳了

网友(点评):
现在 丝杠安好了 没法仔细看了, 还是感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