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孔加工,请教

楼主(2013-04-15):
各位大侠,我想加工外径120内径80长度120的套!材料是45#钢!但要在套的表面上钻直径4通孔有规则的排列形成网状!因网套数量较大有什么好的方法加工,如在钻床上一个一个孔加工效率太低了!恳请各位大侠帮帮!谢谢!

网友:
给个图纸吧,另外你公司有车洗中心或3+1轴的加工中心吗?都没有的话准备多少钱买专机?

网友:
应该可以多刀具一起吧?

网友A:
用国内台钻,台湾的排钻头,自己做个简易工装,就能解决。说明,国内的排钻头不耐用

网友(点评):
排钻头是什么东东?

网友:
冲压不行,先在平板上打孔再卷板也不行,估计只能用机加工的方式了。

网友:
对!!先要看了图纸才能定方案呀!!

网友:
4mm的孔深度20,台钻不太好做,搞个3+1的钻攻中心吧。

网友:
用粉末冶金 比较好做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用国内台钻,台湾的排钻头,自己做个简易工装,就能解决。说明,国内的排钻头不耐用

看来楼主见的东东有点偏少,不过,不要紧,学无止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