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绕机的问题求教

楼主(2013-04-16):
    我们单位是生产聚乙烯纤维的,有几百台纤维成型的卷绕机,最近卷绕机的成型不好,成型后的丝辊两边高中间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付图片一张,请高手指教
   看图片能知道原理,传动的方式是磁铁的磁力。标号2,是一根杆,调节磁铁的接触面积从而调节丝辊的转速,没有背后的图片,后面还有一根连杆,可以调节长短,就是杠杆原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求教!

网友:
排线到两边转向时出现打滑或者转向时速度不够。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