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卷绕机的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们单位是生产聚乙烯纤维的,有几百台纤维成型的卷绕机,最近卷绕机的成型不好,成型后的丝辊两边高中间低。请问这是什么原因?
  付图片一张,请高手指教
   看图片能知道原理,传动的方式是磁铁的磁力。标号2,是一根杆,调节磁铁的接触面积从而调节丝辊的转速,没有背后的图片,后面还有一根连杆,可以调节长短,就是杠杆原理,情况就是这么个情况,求教

网友:
你好,我感觉是不是运动部件长期在磁场下被磁化了,换一个试试!

网友:
纤维丝的导向部分的往复轮换向速度同丝辊的转速协调问题。
检查下换向机构是不是磨损存在了换向障碍,或者换向时存在丝辊提速的问题。

网友:
调节磁铁的接触面积,可改变丝辊的转速?什么原理?学习下!

网友:
是不是有个排线器,在两端走的相对慢,或是停滞时间相对长

网友:
哪位大侠可以给我讲解下原理吗

网友A:
打开排线盒看一下,他是机械是排线,一定是排线的导轨有问题(包括和导轨接触的滑竿,滑台,
松动)

网友:
筒纱两头高中间低 是不是摸上去比正常时更硬梆梆呢?
一般来说是张力过大或者是横动机上的压辊和筒纱接触压力过大 具体要根据纱线性质来看
这设备看上去像大华的产品 如果工艺参数完全相同 以往一直正常的话 可以检查下零件的损耗 没猜错的话 机子后面应该有磁盘、电机、皮带、齿轮 前面的定位块也要查看下

网友(点评):
您说的都很对,但是设备都是新设备,就是成型不好,两边高中间低,

网友(点评):
新设备那就更好弄了 张力调低往松里绕 太松会掉线 太紧会两头高中间低(貌似俗称葫芦筒子) 合适的话就会较为平整 我不了解你们的聚乙烯纤维伸长率如何 如果伸缩性强那可能就不好办了!

网友B:
楼主的叙述没有把这个卷绕机的动作原理说清楚。
谓磁力传动是由电动机轴端的一个磁力盘隔空吸引卷绕轴端的磁力盘,从而让卷绕轴旋转,套在轴上的筒管得以绕丝。两个磁力盘转动之间有滑移,并非同步,滑移大小因磁力而变化。绕上乙烯丝的筒管直径不断增大而放丝速度不变。这样,一个筒管的绕丝,筒的转动速度需要由快变慢。这个变速过程由乙烯丝卷绕时的张力自动控制。卷绕机把电机安装在一个悬臂上可以摆动。楼主在首楼所说标号2的那根杆,可以绕杆左端的轴转动。由图可以看到,乙烯丝卷绕需要的张力大,杆的右端会抬起,使左端的轴逆时针转动;张力小,顺时针转动。这个转动到了面板后面,就可以让安装电机的悬臂摆动,从而改变两个磁力盘的中心距,改变了磁铁的对应面积,也就改变了磁吸引里的大小。这是个恒张力装置,为的是乙烯丝在筒管上不会绕得太紧或者太松。
乙烯丝在筒管上的排线,由一根往复螺杆执行。
楼主所说卷绕得到的丝筒出现蜂腰情况,可能原因是往复螺杆磨损,排线块换向不爽,在两头停顿所致。这个情况,往复螺杆属于易损件,换一根就是了。
如果出现10楼所说情况,就只是卷绕张力调得过大。重新调整一下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的叙述没有把这个卷绕机的动作原理说清楚。
谓磁力传动是由电动机轴端的一个磁力盘隔空吸引卷绕轴端的 ...

谢谢您了老师傅,让您一点拨真是豁然开朗,我下次就去换一根看看效果如何,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铺丝的装置和丝桶之间存在间隙,即使刚放上空的纸辊也是有间隙,不平行,我检查过了轴承没问题,纸辊转动的时候是偏心的,蜂腰跟这个没有关系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打开排线盒看一下,他是机械是排线,一定是排线的导轨有问题(包括和导轨接触的滑竿,滑台,
松动)

设备是新设备,昨天检查了,没有问题,纸辊和铺丝器之间有间隙,但是找不到原因为什么有间隙,导致纸辊转动时不规则,不是轴承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谢谢您了老师傅,让您一点拨真是豁然开朗,我下次就去换一根看看效果如何,还有一个问题请教您,铺丝的装 ...

往复螺杆 我们这称为槽筒 但是我觉得往复有问题线会绕成一团糟 另外拆开来看看里面有无足够的润滑 询问下厂商卷绕比是否合适
关于辊的贴合问题要确认下是筒管偏心还是设备偏心(能否放个图呢) 这机器胀筒管的装置应该是里外2个弹簧吧 如果胀筒管的力道不够也会偏心 总之考虑检查筒管、横动机的压辊、筒管的胀紧 另外楼主提到的成型缺陷仅是两头大中间小 没有其他缺陷的话我还是认为张力过大 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往复螺杆 我们这称为槽筒 但是我觉得往复有问题线会绕成一团糟 另外拆开来看看里面有无足够的润滑 询问下 ...

   师傅好,设备是新设备,上了一张图片,3号标注了纸辊和压辊之间的间隙,成型后是蜂腰,就是U型的,两边高中间低。纸辊在转动的时候是不太规则的,但是检查了纸辊的配套设施,没有问题,轴承也没问题。向您说的那样,纸辊是两根弹簧加紧。松紧度也很好。另外设备的传动方式是皮带,是塑料的皮带轮

网友D(2013-06-04):
兩頭換向處有問題~過渡時間太長或者反回角度不對~

楼主:
引用 网友D:
兩頭換向處有問題~過渡時間太長或者反回角度不對~

是张力太紧,设备有问题导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