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实现这个原理的方法。。

楼主(2013-04-16):
虚线是移动后的位置。
辊子连起来用的是帘子。但是是开环的。

网友A:
别用这种重叠的画法,完全表达不清你的意图.

网友:
需补充 迷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别用这种重叠的画法,完全表达不清你的意图.

已经更改了。

网友B:
中间四个辊子用平行连杆,四周四个辊子轴端用涡卷弹簧实现收放

网友(点评):
涡簧是必须的,但是中间的四个辊子不是一起的

网友(点评):
平行连杆可以从侧面轴端连接,只有一个视图,怎么知道四件不是一起的

网友A:
wuguangjp02@163.com
楼主如果方便,把你的CAD图发给我,我得测几个数据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中间四个辊子用平行连杆,四周四个辊子轴端用涡卷弹簧实现收放

其实 不是4个辊子 只有中间2个辊子。  尾部 是固定帘子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如果方便,把你的CAD图发给我,我得测几个数据

左右 移动距离为300mm.

补充内容 (2013-4-16 13:38):
对角距离肯定不固定 要左右移动的 那个夹角一直变化的  2. 帘子长度固定

网友(点评):
1。对角距离是否固定 2。帘子长度是否固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