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动漏气问题请教

楼主(2013-04-16):
最近在做一个项目,用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为达到调速目的,在电磁阀的两个输出口上接上调速阀,在调速阀后面进行分流。后来就出现严重的漏气问题,几乎所有的气都直接从电磁阀的出气口出来了,而气缸几乎没有力。不知有哪位大侠以前遇到过这种类似的问题没有?求指导!!

网友A:
是不是输出口与排气口接反了?2位5通电磁换向阀是有两个排气口、两个输出口(A口和B口)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输出口与排气口接反了?2位5通电磁换向阀是有两个排气口、两个输出口(A口和B口)的。

这个应该是接对了的,其他气缸都是这样接的,都没有问题。就那几个一个电磁阀控制两个气缸的出了问题,而且一旦将调速阀开到最大,即没有调速效果时就没有漏气了。我们是采用两边都接调速阀,且是排气节流的形式。

网友(点评):
一旦将调速阀开到最大,就没有漏气了,我觉得这个情况应该属于气路元件选用上的问题,如果存在漏气的话,无论你怎么调节调速阀,都会存在漏气的

网友(点评):
楼主能否将一条气路所采用的元件都列出来?这样比较容易分析原因和问题

网友B:
你的电磁阀不会是买的烂货吧?最好把你的气路图贴出来。

网友C:
请购买世界上最好的FESTO气动元件,国产的东西肯定质量差

网友(点评):
国产货不一定比不上进口货,

网友(点评):
一样的图纸,德国人做的东西寿命是中国的好几倍

网友:
引用 网友C:
请购买世界上最好的FESTO气动元件,国产的东西肯定质量差

国内唯一的济南华能气动元件公司技术中心气阀设计室竭诚为您服务,为你做最适合的方案。

网友(点评):
华能不是被FESTO收购了吗?可以请你介绍一下贵公司现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磁阀不会是买的烂货吧?最好把你的气路图贴出来。

我的气路很简单,大致就是这样(忘了具体的符号怎么表示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电磁阀不会是买的烂货吧?最好把你的气路图贴出来。

应该不像是电磁阀的原因,因为我不加调速阀就没有问题了。而且换其他地方没有漏气的电磁阀过来,照样是漏气。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气路很简单,大致就是这样(忘了具体的符号怎么表示了,大家凑合着看吧):

电磁阀的出气口是什么意思?是A  B  P   R  S   ?
气缸是不是窜气?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的出气口是什么意思?是A  B  P   R  S   ?

这个我没注意哦,我马上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电磁阀的出气口是什么意思?是A  B  P   R  S   ?
气缸是不是窜气?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气缸窜气?
我的电磁阀用的是SMC的SY3120-5LZD-M5。

网友D:
正确接法是,电磁阀出口A接气缸头,B口 接另一头,调速阀接在气缸两头,电磁阀出口分两路再接气缸,一个气缸两个调速器一共需要四个。

楼主:
刚仔细看了一下,由于我们两个气缸是要求同步的,在将调速阀调得比较小的时候,动作比较慢,两边的气缸由于结构上的问题会有点不同步,然后一边快一边慢,然后就漏气了,而速度较高的时候,很快就运动到底了,没有卡住,因而很少漏气。但还是感到奇怪,那那些气是从哪里漏出去的呢?难道气缸卡住的时候会漏气?

楼主:
引用 楼主:
弱弱的问一句,什么是气缸窜气?
我的电磁阀用的是SMC的SY3120-5LZD-M5。

刚仔细看了一下,由于我们两个气缸是要求同步的,在将调速阀调得比较小的时候,动作比较慢,两边的气缸由于结构上的问题会有点不同步,然后一边快一边慢,然后就漏气了,而速度较高的时候,很快就运动到底了,没有卡住,因而很少漏气。但还是感到奇怪,那那些气是从哪里漏出去的呢?难道气缸卡住的时候会漏气?

楼主:
引用 网友D:
正确接法是,电磁阀出口A接气缸头,B口 接另一头,调速阀接在气缸两头,电磁阀出口分两路再接气缸,一个气缸 ...

我试过这样,这样的话容易导致不同步,一边快一边慢,依旧会卡住,然后漏气。不知是不是我没有调好调速阀的原因。

网友B:
窜气就是气缸活塞处密封不好,传说中的侧漏。  你这种同步还是放弃吧。很难实现。你说的现象可能是从单向阀那里漏过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窜气就是气缸活塞处密封不好,传说中的侧漏。  你这种同步还是放弃吧。很难实现。你说的现象可能是从单向 ...

下午又试了一下,发现还真的像你说的侧漏,我不用电磁阀,直接将图中的A口接气瓶,将调速阀调到一定的开度,慢慢打开气瓶的开关阀,结果在B口能明显感觉到有气流出来,但如果将调速阀开到很大,或者打开气瓶的开关阀时很快,就不会出现漏气,请问这样的情况正常吗?

网友C:
你买的 烂气缸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买的 烂气缸

好吧,我也这么认为了。用的是小气缸,缸径10的,就二十不到的样子。

网友(点评):
如果是可以拆开的气缸,你可以看看里面的活塞是什么类型的密封,应该只有O形圈,质量好的可以暂时用,差的不好说了。你可以换个其他好的气缸看看效果,回路上面看不出有什么问题。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下午又试了一下,发现还真的像你说的侧漏,我不用电磁阀,直接将图中的A口接气瓶,将调速阀调到一定的开度 ...

是不是节流阀装反了   发现17楼的图和前面的图不一样

网友D:
引用 楼主:
我试过这样,这样的话容易导致不同步,一边快一边慢,依旧会卡住,然后漏气。不知是不是我没有调好调速阀 ...

你所说的漏气是哪里?气缸动作电磁阀排气是正常的,一边快一边慢是通过调节SPEED来调试的,根据两气缸负载不同,会出现快慢,两个气缸不同负载,是调不到同步的,需要两个电磁阀分别控制,还有与气源量有关系,试剂很简单的,气路最简单了,气路搞不好,液压就更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所说的漏气是哪里?气缸动作电磁阀排气是正常的,一边快一边慢是通过调节SPEED来调试的,根据两气缸负载 ...

后来查清楚了,应该是气缸原因。不接电磁阀时,将调速阀调得稍微小一点,气缸运动时有时会卡一下,卡住之后气直接通过气缸的活塞,从另一个口出去了。

楼主:
引用 网友E:
是不是节流阀装反了   发现17楼的图和前面的图不一样

当时怀疑是电磁阀坏了,去掉电磁阀试验:将A口接气瓶,B直接接空气,在气瓶的开关阀开得不是很大时,气直接从B口出去了。

网友D:
原来用的是旧气缸,串气啊

楼主:
引用 网友D:
原来用的是旧气缸,串气啊

淘宝上买的十几块的便宜小气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