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空气压缩机泄露密封问题(卡车用空气压缩机),研究探讨,附图说明

楼主(2013-04-16):
主要是缸体端面与阀板面的密封 ,及阀板面与缸盖面之间的密封,面与面之间有密封垫片,他们用螺栓把紧装配
缸体,阀板,与缸盖内部结构有水道与气道
不知道各位是否知道活塞式空气压缩机的结构,
主要泄露问题是水道与气道之间相互泄露,
当发现水窜气泄露时,我们会更换阀板,或缸盖重新装配直到不泄露,
那么更换下的阀板或缸盖,我们就暂时认定为泄露的阀板或缸盖,接着进一步分析中,我们会测量阀板或缸盖结合面的粗糙度,平面度是否符合图纸或是否有外观的划痕等,如果以上测量都符合图纸,推断是阀板或缸盖内部缺陷(气孔,傻眼等)造成。
这时问题就出现了,内部结构没有缺陷的,结合面粗糙度,平面度好也会有水窜气泄露的产生,(可是更换阀板或缸盖后就不泄露),不知道大侠们遇到过没有
缸盖是压铸铝的,缸体是铸铁的,阀板也是铸铁的

不知道我的表述明不明白

网友A:
个人感觉阀板材料不稳定引起的吧。当然这个只是推测。具体还是要多方面检测了才知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个人感觉阀板材料不稳定引起的吧。当然这个只是推测。具体还是要多方面检测了才知道

你好,谢谢
你认为是材料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多方面检测主要检测什么?材质?内部缺陷?还是其他的?

楼主:
请各位大神帮帮我。。。。。。没人懂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好,谢谢
你认为是材料不稳定,主要体现在哪些方面,多方面检测主要检测什么?材质?内部缺陷?还是其 ...

主要是你的阀门是一个组合件,由于材料不稳,在受压时产生一定量的形变,导致水气相同。当然这是我的猜测,我不是做这一行的,所以经验也很有限,只是提出自己的看法,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你的阀门是一个组合件,由于材料不稳,在受压时产生一定量的形变,导致水气相同。当然这是我的猜测 ...

谢谢,你的建议我会参考下,其他大侠还有见解么?

楼主:
哪位大神能够帮我啊。。。大侠们帮帮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