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这两个零件怎么加工最经济

楼主(2013-04-16):
两个零件的尺寸都比较小(小于单手展开面积),且属于小批量
零件A(非钣金件)打算先采用线割,只是两边需要扣除部分,该部分如何加工?
零件B暂未想到合适的加工方法。
请问各位高手,此两零件如何加工最经济?谢谢!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才质!!精度是怎么样的?

网友:
一次成型么

网友B:
B件可以镶嘛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是什么才质!!精度是怎么样的?

材料为45刚

网友C:
插铣吧,没什么好办法。

网友D:
首先这样的设计是不符合机械加工的基本方式的。需要用到EDM。 最好设计变更。

楼主: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样的设计是不符合机械加工的基本方式的。需要用到EDM。 最好设计变更。

接的外单,设计的零件就是如此。没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插铣吧,没什么好办法。

插铣不可避免会引入过渡圆角吧?不晓得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这个零件过渡处不允许圆角。

网友(点评):
擦洗圆角非常小的。

网友E:
b件分开做再拼接,我觉得没法直接加工

楼主:
引用 网友E:
b件分开做再拼接,我觉得没法直接加工

零件尺寸本来就小,不建议分成两件加工。

网友:
最好给出零件的图纸,没有图纸作为参考依据,只有三维模型,这很难确定出哪些尺寸是主要的还是次要的,加工精度怎么要求的以及是否需要热处理,等等。单凭零件的三维图形去制定加工工艺无异于断章取义。。。。

网友F:
你那个A要求折弯部分不能焊接么?可以先切口,折弯,焊接,OK

楼主:
引用 网友F:
你那个A要求折弯部分不能焊接么?可以先切口,折弯,焊接,OK

这算一种方案,可是焊接会产生变形,该零件对角度要求比较准确,不晓得精光焊怎么样。
主要是想找个成本低点的加工方案。

网友(点评):
你这个A件如果能找到合适的坯料,铣还是比较合适的;如果是整块的方料铣就费时间了,不想要圆角的话还是要插一下的(没有尺寸不知道铣是不是很费时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算一种方案,可是焊接会产生变形,该零件对角度要求比较准确,不晓得精光焊怎么样。
主要是想找个成本 ...

氩弧焊!变形应该可以接受

网友C:
因为是小批量,A件就是车、铣这些工艺比较合适,因为你角度要求比较高,折弯就要开模,那就不合算,再说折弯也要有圆角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插铣不可避免会引入过渡圆角吧?不晓得我理解的对不对
我这个零件过渡处不允许圆角。

你要一点圆角也不要,只能电火花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因为是小批量,A件就是车、铣这些工艺比较合适,因为你角度要求比较高,折弯就要开模,那就不合算,再说折弯 ...

A件车铣可以直接做到吗?怎么个流程,谢谢!

网友G:
我觉得实在做不了就打电话给客户吧!让他们确认是否真有必要用这样的设计。当然能做可以多多收费。

楼主:
引用 网友G:
我觉得实在做不了就打电话给客户吧!让他们确认是否真有必要用这样的设计。当然能做可以多多收费。

嘿嘿,只要能加工出来就好。

网友:
这两个东西机加工不是很方便,因为有“墙角根”,这种角落清根非常麻烦。

网友:
脑残  设计成这样,分开拼装不好吗!加工铣加电火花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首先这样的设计是不符合机械加工的基本方式的。需要用到EDM。 最好设计变更。

请问什么是EDM?可不可以简单地介绍一下

网友(点评):
http://baike.baidu.com/view/71103.htm,百度百科都有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B:
B件可以镶嘛

大家都是信息共享,交流技术。收什么费啊,您太功利了吧?

网友:
A件,用拆弯机,剪板机一次成型。
B件,量大,最好开模用铸件。

网友:
B件可以先铣成型后电火花去除铣刀留下的圆角

网友:
引用 网友H:
大家都是信息共享,交流技术。收什么费啊,您太功利了吧?

尺寸都不知道怎么计费?

网友:
你的这个零件最适合做粉末冶金件,压制烧结直接成形。

网友:
我想问问各位大侠 G2-B的外径是多大

网友:
如果精度不是要求很高的谢!你可用用精密铸造直接成形!!就不要加工了!!

网友:
批量不大是多大啊?
如果量有一些的话,可以考虑粉末冶金,这些形状都可以做到。45#钢的基本性能都可以满足。
EDM就是电火花成型Electrical Discharge Machining,几件的可以使用,就是效率比较低。

网友:
做等高手

网友:
第一件你线切完以后可以用铣床铣出那二个台阶,就是进刀住有个圆弧,第二件可以分成二部分,然后用螺丝连接,看便用的情况受力的大小,受力大的话你就多连接几个反之少一些。。。。。。我可说得清楚?这是批量小的做法,批量大无可传说了精铸呗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如果B件那三个缺口每个有十毫米左右的话也可以考虑铣。。。。。。。

网友:
集思广益,坐等高手

网友:
铣床完全可以搞定以上内容,不是大批量铣床可以完全解决,如果有圆弧采用线切割一下是不是可以解决呢

网友:
b件可以先铣再刨的

网友:
压铸成型

网友:
圆角是个大问题

网友:
这三维图你自己画的吧!给图纸啊!

网友:
A件 可以两个叠在一起   上面冲工艺孔  塞焊  后打磨

网友:
我觉得只能电火花了,要不去精铸去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