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无级变速的小型台钻怎么弄啊,求助大侠们

楼主(2013-04-16):
变速范围800-1200 ,进给量0.2mm/r ,最大钻孔10mm, 单位切削力1118N/mm2
只有这些要求,,现在我打算用宽V带式无级变速方式,一开始涉及到功率问题,工作功率和电机功率是怎么计算的?另外我看了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造基础,都没有看到相关计算,另外也没有详细无级变速资料。哎,大侠们,我是新手,求帮助啊

网友:
楼主临阵磨枪,为你搞设计捏把汗。应该订立一个读书计划,把学校教材好好重新读过才好。
这种范围的变速,现在最方便是用个变频器让电动机改变转速。转速高,不必考虑用专用变频电机,普通的微电机就可以。
所给的切削范围需要的功率很小,一般的350W电动机足够了。不放心,又不会计算切削力,那么上网找一找台钻的技术数据,比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