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折弯模设计

楼主(2013-04-16):
C:\Users\HP-8280\Desktop  图示折弯模该如何设计。 板厚为12 ,R弧为200

楼主:
C:\Users\HP-8280\Desktop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传图片 。只好在3楼传个附件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好意思,不会传图片 。只好在3楼传个附件了

看看先

网友(点评):
楼主是doc文件。蜗牛的教程还不够。

网友(点评):
呵呵,简略式而已,非完整式。 看楼主在3#所述“不会传图片”,因此仅为简单满足而已。^_^

网友:
重新上传照片吧,积分宝贵呀!

网友A:
代楼主贴图。

就这样一张图,只知道板厚12,没有材料和工件宽度尺寸。又是一个没有把问题说清楚的帖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代楼主贴图。

不好意思,嘿嘿。。材料为Q345,宽度为400。由于刚接触折弯模(俺也知道是最简单的模具),然后从一些钣金手册、冲压手册或一些教程里找不到如此大弧(R200)类的折弯资料,故此求助。。

网友A:
再问一些情况吧。
1、这个工件有多大批量。
2、你准备在哪一种设备上完成这个工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些情况吧。
1、这个工件有多大批量。
2、你准备在哪一种设备上完成这个工作?

您好,每月有200件左右吧,重量为63kg,以前是在一台折弯机(湖北三环,最大压力为6700KN)多次折弯成型,现在想一次成型。厂子里现在还有一台油压机,闲置着一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再问一些情况吧。
1、这个工件有多大批量。
2、你准备在哪一种设备上完成这个工作?

求给指导意见啊

网友A:
有折边机和油压机,并且有在折边机上制作过的经验,问题很好解决啊。
所说折边机的压力很大,是种规格?油压机没有告诉吨位,应该也不小吧。
可以按折边机模具的形式做这个模具。上模圆弧R200,宽度比200大一些;下模就像折边机的下模那样做,在槽口做条不要太宽的R212凹圆弧,槽口宽200。工件宽400,模具尺寸有450就好。
按简支梁两段支撑中间单点受力计算一下需要的压力。
像在折边机上弯制一样,试压后调定下压点控制工件制作尺寸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折边机和油压机,并且有在折边机上制作过的经验,问题很好解决啊。
所说折边机的压力很大,是种规格?油 ...

谢您了,这几天没上论坛。。又找了不少资料,和您说的差不多。。当是帮我验证了,嘿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