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计一款无级变速的小型台钻怎么弄啊,求助大侠们

楼主(2013-04-16):
变速范围800-1200 ,进给量0.2mm/r ,最大钻孔10mm, 单位切削力1118N/mm2
只有这些要求,,现在我打算用宽V带式无级变速方式,一开始涉及到功率问题,工作功率和电机功率是怎么计算的?另外我看了机械制造技术,机械制造基础,都没有看到相关计算,另外也没有详细无级变速资料。哎,大侠们,我是新手,求帮助啊

网友:
去机床展会上看看,那里有很多,可以充分借鉴。或者上阿里巴巴搜,也有很多。

网友:
楼主你确定什么是无级变速吗??

网友:
按楼主的描述是通过 带轮来变速,那就是有级变速啦,传动比如何确定和带轮的直径如何确定,带的选型,试着计算一下。

网友(点评):
楼主在哪儿说了用带轮变速了?用宽V带就是有级变速?那日产的钢带无级变速器算什么。

网友:
这个东西还真没有用过,想问下楼主这么改,有什么意义吗

网友:
没搞过钻机,呵呵。按照原理给你推吧。
设切削力为F,最大钻头直径D,最大转速为n,
因此理论轴功率P=pi*D^2/4 * F * D/4 *n/9550
按整机机械效率0.8预估,理论需求功率P0=P/0.8
按启动功率以1.2倍额定功率计算,则理论电源功率P00=P0*1.2
以上。另外,进给量和最大钻深,如果不考虑全自动的话,则这一部分只是一个单纯的齿轮齿条传动。
关于电机,如果对无级变速实在没有头绪,可以考虑直接使用永磁电机,靠电控调速。
我记不太清是不是永磁同步电机了,但是却是听说已经有可以省去减速器直接输出的高扭矩永磁电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