液力耦合器的相关计算,讨论

楼主(2013-04-16):
大家好!最近我遇到一些关于耦合器的一些相关计算问题。

在为客户选择液力耦合器的时候基本是客户提供相应的转速和相应的功率基本就可以选型了。但实际过程中客户需要我们提供相应的延迟时间。我查看了相关的资料上面显示的计算过程还是比较复杂,还有很多厂家根本不晓得自己设备的相关惯量。导致我这边根本无法去计算。样本上面很多是没有相应的延时时间的。

大家有没有对耦合器比较精通的,在和厂家沟通的时候需要哪些相对简单的数据(客户比较能容易给出的)就可以计算相应的延时时间的?能否告诉我相应的计算公式?或者相应的经验公式?或者遇到这样的事情需要和客户怎么去操作这个事情更适合呢?

希望大家能多多讨论,给予我一点支持!  谢谢大家~

网友A:
老衲知道找谁可以 你要请老衲喝酒才行

网友(点评):
撞到大侠枪口上了,哈哈

网友(点评):
你没酒喝了,楼下的专业人士来了,chenqibin。要具体要延长时间,那是设计带式输送机的人士干的,我一些老同事做这个的,不过小的干的少,一般都是大的,多机调速驱动,用液偶、变频、CST。用延迟启动型也需现调液量

网友(点评):
即是老衲又要喝酒,看来大侠是花和尚啊,哈哈!

网友B:
这个延迟时间还是比较难算的,有的偶合器上面有个调节塞,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国外的偶合器见过延迟时间的,如果工况变了时间全变了,都是基于实验室的数据。限矩偶合器如果能顺利的把机器启动然后能在过载的情况下保护电机就可以用了,没有必要追求启动时间。

网友B:
很难想象好几公里长的皮带机惯量怎么算,即便算出来了很有可能不准。如果想要延长时间的就对厂家说要“加长后辅室”的,最好侧辅室也加上。延迟时间根据经验20秒到1分钟吧。

网友(点评):
大型皮带,可能需要启动时间2分多吧,这些要设计皮带的人计算。启动慢,加速度小,带型可以选小点,节约投资。

网友(点评):
学习了,不过偶合器到底怎么算好像从来没人说过。

网友C:
我经常会遇到日本SKK的抓斗船,他们有很多都是采用液力变矩器传动结构传动,一直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理。

网友(点评):
听说2L龙九大师好像现正干这个。

网友(点评):
我们拆过一台日本的船用液力变矩器。基本原理同液偶,只是多了导轮,当负载转速降低,其输出力矩是增大的,所以叫变矩器,其力矩不可调,由特性决定。液偶是输出转速降低,输出力矩降低,如是调速液偶,则可控。

网友(点评):
外面管子一大堆,我从来不敢拆,就怕调不好,柴油机工作不正常就麻烦了

网友(点评):
导轮可调的变矩器,导轮打开输出扭矩大于输入扭矩,抓斗上升。导轮关闭,液体循环被阻断无法传递扭矩,抓斗靠重力下落。

网友(点评):
非常感谢,改天我到网上找一个动画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延迟时间还是比较难算的,有的偶合器上面有个调节塞,可以根据现场实际情况调整。国外的偶合器见过延迟 ...

其实这样的情况我也晓得,不过有的客户还是比较偏执的,非得要延时时间。我们老板也因为这个事情没有解决,让我着手研究这个问题,我现在很迷茫不晓得怎么搞这样的事情。到时候可能还要写相关的书面说明之类的东西交给老板。现在很迷茫啊~不过谢谢你的回复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很难想象好几公里长的皮带机惯量怎么算,即便算出来了很有可能不准。如果想要延长时间的就对厂家说要“加长 ...

是呢~我也晓得不好计算,即使计算的话很多是依据理论的值。但是在客户那边最起码有个数值说明。提供不出来,客户很矫情的~郁闷中……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经常会遇到日本SKK的抓斗船,他们有很多都是采用液力变矩器传动结构传动,一直没有搞明白其中的原理。

呵呵,是呢~我也是最近才开始研究这样的事情呢~里面的很多东西很苦恼……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老衲知道找谁可以 你要请老衲喝酒才行

哈哈,好的~还请大师兄不吝赐教啊~最近老板那边给予我的时间很少,很期待您的支援。方便加你的QQ嘛?如果不介意的话你加下我的QQ吧 362377769 希望能有机会和你私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