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多大的工字钢好?

楼主(2013-04-16):
吊3.8米的水管,一捆2.5吨,我想叉车吊,吊臂2米长,单臂,请问用多大的工字钢好。

网友:
这个真不知道啊,没做过工程

网友:
按简支梁算一个正弯,一个剪切,根据反算出的抗扭惯性矩和剪切面积,反查工字钢参数。记得取至少1.4上的安全系数。建议最好2以上的安全系数。

网友:
起重装置8~15倍安全系数,不带商量的!

网友(点评):
我了个去,这么高。学习了。

网友(点评):
跟你开个玩笑,其实4倍也行,看起啥东西:)

网友:
是不是把工字钢梁做斜撑  撑在叉车叉臂下面?
如果是这样的话  目测用120的工字钢2根够了
如果不是……还真没想到工字钢咋用   不是叉车有叉臂么?

楼主:
因为叉起来工件要闲转,方便装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