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宝展平面开图

楼主(2013-04-16):
cad   元宝展开图  急急急    / m  Y9 b) k2 V5 P- ?

网友:
可惜不在我口袋里

网友:
此图如何展开?等高手。

网友:
真元宝是铸造出来的吧

网友:
...又是钣金,这个值得研究

网友:
若是空芯的钣金件,粗看工艺可以分1:上半部(盖)下料、成型;2:下半部(船型)下料、成型;3:焊接、(抛光);4:表面处理(电镀)。应该有两件展开尺寸。若是实芯一般是铸造,不同材质还可以冷挤压。

网友:
晕  你不会是想铸元宝吧?

网友(2015-05-22):
上下两部分,分别冲压,然后焊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