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D、电子凸版和SolidWorks第一次总是无法打开?

楼主(2013-04-16):
为何我的电脑中的CAD、电子凸版和SolidWorks第一次总是无法打开?
还有就是容易在使用的过程中自动弹出一个对话框,就关闭了?

楼主:
CAD自动关闭前自动弹出的对话框,接着就自动关闭了。

网友A:
软件没装好,卸了重新装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没装好,卸了重新装

是三个软件都没有装好还是电脑系统有问题?

网友:
电脑系统原因吧。。。啊啊啊
我的电子图版打开时,屏幕总会出现一个什么什么安装百分比进度,100%后就进去了。
我同学的有的是直接打开

看你的情况,我感觉是软件安装的问题。安装完成后,它打开时,读取信息。。。哦。。。你电脑上少插件   换个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