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计算液压管路的承压能力

楼主(2013-04-16):
已知管路材质、外径、壁厚,怎么核算其承压能力?有什么公式吗?谢谢

网友:
看材料力学吧

网友:
《钢制压力容器》GB150-1998

网友:
国际上通常参照ASME标准,你如果愿意学习的话,就在网上下载个ASME  B31.1-2007  Power Piping,104.1.2说的就是最小壁厚和压力之间的关系。

楼主:
谢谢楼上朋友指点,又可以学习一下新知识了

网友:
好问题啊 正好借此学习了( q, t! u$ b  D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