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207轴承寿命问题

楼主(2013-04-16):
   我们的设备两端都是30207和6207各2个,来带动375mm的一根直径88.58直径的实心轴24小时不停,麻烦问下,轴承的寿命是多长时间,需要多长时间更换,或加润滑油,但是这种轴承没有注油孔啊,求助。

网友:
...找本教材参考着算吧。你们这拿来主义有些过分了。这种基础计算都省了。

网友:
滚动轴承:球轴承的疲劳寿命L1=(基本额定动载荷C/当量动载荷P)^3;滚子轴承的疲劳寿命L2=(基本额定动载荷C/当量动载荷P)^(10/3)
其中当量动载荷要计算(工况24小时可以用上)
如果一个轴承破损,机器不能运转,则不同型号的轴承,需要计算轴承的总体疲劳寿命L:1/(L^e)=1/(L1^e)+1/(L2^e);其中e=1.1
滚动轴承的疲劳寿命与可靠性,润滑油膜参数联系
3代表圆锥滚子轴承,0代表宽度系列代号,2代表直径系列代号,07代表内径系列代号,(内径:35 mm外径:72 mm厚度:18.25 mm);6代表深沟球轴承,其余类似(内径:35.000 mm 外径:72.000 mm厚度:17.000 mm)。
思路大概如此,楼主请计算

网友(点评):
轴承一般油和脂润滑两种 圆锥滚子轴承和深沟球轴承采用润滑脂的话,关键是要选择适合运行条件的润滑脂及填充量(差资料) 可以在轴承座内加和轴承的保持架处加(可利用箱休上的油眼、自嘴用油枪将润滑脂定期填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