卧式电机顶丝设计的探讨

楼主(2013-04-16):
一般设计中采用卧式底座安装的电机作链传动或带传动时,电机底座要使用顶丝顶紧,参看大部分设计及设计资料都是在电机一侧顶紧。

但根据安装人员介绍,这种形式往往会造成电机顶偏,在远离电机轴一侧的顶丝不能很好的起到作用,应该设计为对角布置,一侧往外顶,一侧往里推,我也确实见到有这样设计的图纸。请高手讨论一下,这两种方式哪种更合理一些。

网友:
粗略分析是后一种合理。

网友:
后一种是合理的,我们这都是这样设计的。

网友:
原理上说是后者。
虽然个人感觉其实差别不大,实际起作用的只有一个顶丝。

网友:
后一种比较好

网友:
那就多想想为什么吧,什么因素考虑,原因是什么,或者做个力分析比较两者的情况等等。。。

网友:
后一种合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