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锈钢杯子怎么做,大家帮忙

楼主(2013-04-16):
不锈钢杯是冲压出来的,但不知道怎么才能做出来,如果需要做模具,该做什么样的模具··
外形和家用的榨汁机的杯子相像。

楼主:
引用 网友A:
拉伸膜

对模具不太了解,不知道怎么去做~
普通的模具加工厂会做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对模具不太了解,不知道怎么去做~
普通的模具加工厂会做吗,

把杯子的详细产品图纸给人家,找相关的模具厂家,如果对方说能达到你的图纸设计要求,就能做!你要做的杯子的数量决定了将来你的一只杯子的成本!模具成本会平摊在你一只杯子的加工费上,还不算材料、人工、管理等其他费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杯子的详细产品图纸给人家,找相关的模具厂家,如果对方说能达到你的图纸设计要求,就能做!你要做的杯 ...

谢谢了,做的数量也不多,有一点麻烦,呵呵~

网友(2013-05-20):
有一点麻烦,呵呵~

网友:
做的越多越便宜

网友:
越多越便宜.

网友:
拉伸出来的,看这个一次拉伸不能搞出来,要是加工数量少开模具不合适。

网友:
这个模具应该不便宜

网友(2013-07-19):
拉伸拉伸再冲孔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