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该液压泄压阀内部结构(剖视图)及工作原理(油路走向)

楼主(2013-04-16):
如题:

网友A:
组合插装阀,这是你要完成的工作。别人帮不上忙。

楼主:
引用 网友A:
组合插装阀,这是你要完成的工作。别人帮不上忙。

呜呜     我曾经把这两个都拆开了   下面这个大一点的 根据原理图是有个溢流阀芯
其他就是两个油孔,可是不知道哪个进哪个出啊?
该怎么判断呢?

别人都说可以向里面吹烟   我也吹来  可是口太小  吹不进去
上面那个二位三通的  虽然可以肯定是好的   但是吹气也吹不通   应该怎么吹呢?

网友(点评):
阀底部有PABT标识啊。

网友(点评):
可是下面那个大一点的块没有标示

网友:
P进A出啊。电磁阀DT5叠加在安全阀上,DT5电磁阀带电插装阀关闭,同时电磁阀DT3不带电,蓄能器储能,工件加紧的样子,局部图纸只能看到这些,DT3带电泄压,DT5不带电插装阀打开也泄压,两者流量控制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