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高手指点如图我应该怎么把回形线段打散选择投影的时候是一段一段的二不是全部

楼主(2013-04-16):
求高手指点如图我应该怎么把回形线段打散选择投影的时候是一段一段的二不是全部求高手指点如图我应该怎么把回形线段打散选择投影的时候是一段一段的二不是全部file:///C:/Users/Administrator/AppData/Roaming/Tencent/Users/896656180/QQ/WinTemp/RichOle/0$2[~HTX)0W$F)EBSBBP1WL.jpg

楼主:
UG菜鸟先行谢过

网友A:
选择在交点处打断命令,,,,,,,,,,,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择在交点处打断命令,,,,,,,,,,,

在交叉点的命令在那里呀?????

网友:
这种曲线一般不是绝对的一条曲线(或由多条线段组成的),在选择下拉框中选择“单条曲线”。
如果确实是一条曲线,用打断命令中“选择点”打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