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检测相邻两孔轴线的x,y向平行度

楼主(2013-04-16):
如何检测相邻两孔轴线的x,y向平行度,如要用蔡司三坐标检测连杆大头孔和小头孔的轴线的X方向平行度和Y方向平行度,如果用投影方法检测,应该如何检测,具体步骤。求教各位同仁,可有更好的方法?

网友:
有连杆综合检测仪,可以测量两孔孔径、垂直度、平行度、中心距。

楼主:
没有连杆综合检测的情况下,用蔡司三坐标检测该如何检测?

网友(2019-03-28):
很简单,先找自定义原点和基准,在将两个孔两端看做4个圆,测圆中心位置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