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零件如何下料?

楼主(2013-04-16):
尺寸如下图所示,大批量生产(总长不同),如果用无缝钢管的话,加工比较麻烦,因为外形尺寸要求较高,不知有无其它更好的办法?

网友:
下铁板,上裁床,上折弯机

网友:
对于60°,要求多大的公差?

网友:
可以下长板料,用模具压一下

网友:
开模定制

网友:
开好料滚压最快

网友:
11米?只能用滚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