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友们,SW设计设备按什么思路

楼主(2013-04-16):
    用了SW也有些年了,一直还处于三流水平。图纸零件号没有表明清楚,装配图里序号乱七八糟的,想问问前辈们是怎么在SW里设计的,怎么才是一个有效的方法???

网友A:
在工作中 发现问题 马上找答案 不要拖 你会积累很多 。
问问题 不要问这么大  要日积月累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工作中 发现问题 马上找答案 不要拖 你会积累很多 。
问问题 不要问这么大  要日积月累

能说说,你设计机械的思路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工作中 发现问题 马上找答案 不要拖 你会积累很多 。
问问题 不要问这么大  要日积月累

每天发现的问题要及时解决,要积累多了就不想弄啦

网友:
水无常式,适合自己的套路解决遇到的实际问题就好。

网友:
从顶向下设计,就是画一张CAD草图,最多3张,主要中心线的相关尺寸必须确定,除非你的上级提出修改。
然后,转移到SolidWorks,必要时做成块。贴在各个基准面上,不要直接在这个面上建模。
3D建模也要CAD辅助,获取3D投影点,再连起来。
这个过程是一套完整的设计过程。

网友(点评):
为啥要上一次CAD草图?SW的草图很难用吗?

网友(点评):
无图无真相,能否详解,一直没搞懂装配体和各各零件怎么关联参数,单独的零件是直接引用草图的数据我能理解,就是确定了相对位置,装配体中零件不加任何配合默认在它该在的位置,一旦装配草图改变数据怎么联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g5Nzg3MjA=.html
视频: SolidWorks 视频教程-SolidWorks TopDown邢启恩

可以解惑,原来如此

楼主:
引用 网友B:
http://v.youku.com/v_show/id_XOTg5Nzg3MjA=.html
视频: SolidWorks 视频教程-SolidWorks TopDown邢启恩
...

谢谢,晚上回家看看,不知道对于大型装配体 是不是一个道理.

网友:
这个要看自己的习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