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使数控车床坐标整体偏移?

楼主(2013-04-16):
     我开了两年多的广数980TD系统车床,对于980系统TD是滚瓜烂熟了,这个月换了一份工作,现在开了法兰克mate-TD系统,和广数系统差别太大了,摸索了一个多星期,基本上都都熟悉了,但现在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不知道法兰克系统车床坐标如何整体偏移。广数系统的我就知道用G50    W(  ),就可以使坐标偏移了,然后我在法兰克系统试了一下。发现是不行的。我知道在“坐标系”那里给个数据可以偏移,但批大的话太麻烦了,我想知道给什么代码车床运行就可以使坐标整体偏移,各位高手帮帮我吧,教教我,感激不尽

网友:
在G50那里可以偏移

网友A:
可以用G10指令,格式为G10 L2 P* (X,Z,)。比如G10 L2 P1 W-10.0;表示G54坐标系Z轴平移10mm。P 为坐标系选择,P1是G54,P2是G55,以此类推可以选择48个坐标系。X,Z可以用U,W。用X,Z时为绝对坐标,U,W为增量坐标。FAUNC系统完全可以用G50 的,和广数980TD一样的用法。可能是你哪点搞错了。此外FAUNC可以用A,B类宏程序。980TD只能用A类宏,用G65调用。FAUNC还可用探头自动对刀。

补充内容 (2013-4-20 00:52):
更正一下,L2时P后面应该是1~6,对应的坐标系是G54~G59。L20时P后面才是1~48,对应48个G54.1的附加坐标系

网友:
抄书一段:
(1)G45G52,(2)#(d),(3)#,(4)功能:刀具偏置。d表示模态代码(续效代码),#表示如选作特殊用途,必须在程序格式说明中说明。

例:
(1)G50,
(2)功能保持到被取消或被同样字母表示的程序指令所代替,
(3)功能仅在所出现的程序段内有作用,
(4)功能:刀具偏置0/-。

网友B:
有个工件坐标里就可以搞定

网友:
看看G54-G59工件坐标系说明,你就明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G10指令,格式为G10 L2 P* (X,Z,)。比如G10 L2 P1 W-10.0;表示G54坐标系Z轴平移10mm。P 为坐标系选择 ...

L2是什么意思

网友(点评):
是G10 的一种用法。G10是FAUNC系统可编程参数输入代码。配合不同的地址码有不同的用法。可在程序中输入刀具偏置,系统参数,坐标平移,坐标选择等等很多功能。G10 L2 P_ ID__;G10 L20 P_ ID__是工件坐标系偏移的格式

网友(点评):
如果再配合宏变量,会使程序更简洁,更不会用子程序之类的。同样就会减少程序出错的几率。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个工件坐标里就可以搞定

用子程序车复杂的工件时用上坐标偏移是最方便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