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零件该怎么写工艺分析和加工工艺规程?

楼主(2013-04-16):
老师让我们分别写一份工艺分析和工艺规程,急求帮忙啊!十分感谢!

网友:
M48X2螺纹孔退刀槽设计尺寸有点小,车螺纹时很容易撞车。铣—车—钻

网友(点评):
不小了,2.5足够了。

网友A:
毛坯应该是翻砂件吧。
1、夹直径90的毛坯外圆贴平面,车内孔37.5,45和m48x2螺纹,并平整个大平面(只要见光),另m48x2的底孔是46,别车成45了。退刀草2mm,但45孔前段5mm倒角,不会影响螺纹刀。顺便把耳朵的外圈平出见光。
2、车一个m48x2,44,37.5(-0.01),按照产品内孔样式车,这个夹具夹上后必须与主轴同心到1丝以内,并有一定的平面和产品加工的平面贴平。将产品旋上夹具贴平面,同时夹具头部37.5(-0.01)插入内孔。加工90的外圈和平面以及槽。
3、以台阶90外圆和毛坯一边为基准,用工装或其它机子加工4x21的孔。
4、以90外圆为基准并以四个21为固定孔,打zg1/2和小孔。
5、以底面为准,打直径7.5的孔,保证与zg1/2贯通。
6、用摇臂钻打直径18的边孔
7、摇臂钻与6相反扩平孔34。

这图有些尺寸少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应该是翻砂件吧。
1、夹直径90的毛坯外圆贴平面,车内孔37.5,45和m48x2螺纹,并平整个大平面(只要见 ...

十分感谢您详细的的回复!真心感谢!刚知道铸造件也可以称为翻砂件。看来实践经验和课本知识差距还是蛮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毛坯应该是翻砂件吧。
1、夹直径90的毛坯外圆贴平面,车内孔37.5,45和m48x2螺纹,并平整个大平面(只要见 ...

像这种零件,基本上是铸造出来过后,每个面都得需要加工,那应该以哪几个面为粗基准呢?我现在的想法是:以零件底面(140X80)为粗基准,加工上底面;然后以左侧或者有右侧的L形面为基准加工另外一个L形面;再以140X140为基准,加工圆环表面和外圆表面以及180X140表面。这三句话里面的基准面好像都是粗基准啊(都是未切削加工过的表面)?那这几道工序过后,后面的精基准又该怎么定?以90的外圆表面为基准加工内圆表面?请大神赐教啊!十分感谢!

网友A:
引用 楼主:
像这种零件,基本上是铸造出来过后,每个面都得需要加工,那应该以哪几个面为粗基准呢?我现在的想法是: ...

怎么做都没关系,无非就是快一点或慢一点,简单点或复杂点。
你的工艺搞的是加工中心做的样子。
不管你以哪个面为粗基准都是可以的,粗基准越大越好,你以一个面为基准的主要难题是装夹,装不好也就加工不好。
所以你几个面的加工工序请说明怎么装夹的,另外粗基准基本上就第一工序用用,以后的工序必须至少要一个精基准做基准,除非尺寸无任何关联影响,你搞后面的精基准以90的外圆都是可以的。加工用到的基准越少越好。
当然你还没入行,否则不会说这么扯淡的工艺了,不过你可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A:
怎么做都没关系,无非就是快一点或慢一点,简单点或复杂点。
你的工艺搞的是加工中心做的样子。
不管你 ...

很感激!非常感谢啊!这段话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怎么我觉得我们老师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呢?!好像在学校都是以教科书为主,但是理论与实践不能接轨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很感激!非常感谢啊!这段话又让我长了不少见识。怎么我觉得我们老师就没说过这样的话呢?!好像在学校都 ...

因为我学工艺不是正规教出来的,理论差距比较大,也不是实践出来的,因为啥机器也不会开。
哈哈,别误会,这是实话。主要和别人吵出来的,无知者无畏,所以犯错误就是提高,犯一个错误,顶你学十条工艺。

网友(点评):
在机械行业,我现在真的是一只相当菜的菜鸟啊。一直很期盼能早点像你们一样说出来的话很专业,又很有条理性。这样的话,也就不会那么的对自己太失望!

网友:
不知道贵单位有些什么设备?
这个零件加工的关键是A基准外圆、槽及台阶内孔必须在车床上一道工序完成,否则0.04mm同轴度很难保证;
其它工序就不用说了;

网友B:
如果把有同轴度要求的分工序做,基本应该没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如果把有同轴度要求的分工序做,基本应该没戏;

那您看用四爪卡盘车削外圆,再镗内孔和槽。这样怎么样呢?有同轴度要求的工艺是不是都不能用两道工序啊??那如果是垂直度或者平行度呢(就比如说这个零件140X25的上底面和140X80的下底面有平行度要求,140X140的侧表面和140X80的下底面有垂直度要求)?哪有该有几道工序来满足这样的要求呢?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您看用四爪卡盘车削外圆,再镗内孔和槽。这样怎么样呢?有同轴度要求的工艺是不是都不能用两道工序啊? ...

四爪可以做,但只能做一面。搞完外圆,那就要以外圆为基准,加工内孔了。有行为公差的并不是一定要一次装夹加工,只是对二次装夹的工装和机器提出更高的要求。工序我前面给你列过了,你自己看一下。行为公差多的,要尽量减少工序,减少装夹次数。
具体靠你实践加深印象,光说是不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四爪可以做,但只能做一面。搞完外圆,那就要以外圆为基准,加工内孔了。有行为公差的并不是一定要一次装 ...

受教了!谢谢啦!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您看用四爪卡盘车削外圆,再镗内孔和槽。这样怎么样呢?有同轴度要求的工艺是不是都不能用两道工序啊? ...

并非所有有同轴度要求的必须在一道工序完成,关键是要看同轴度要求高低,这个零件分工序加工就很难保证0.04mm同轴度;
做专用工装比四爪要好一点;
一点建议而已,自己分析;

网友:
这个零件同轴较严,建议楼主考虑下提拉车刀,用四爪夹持一端,有同轴要求的内孔和基准A一刀下加工完成,这样能保证同轴要求;螺纹没有要求,可以反面做工装,尽量把同轴保证下,单独车螺纹和退刀槽。

网友:
,否则不会说这么扯淡的工艺了,不过你可以试试。

哈哈哈  精辟!好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