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将CAD图框模板导入到SOLIDWORKS工程图中?

楼主(2013-04-16):
请教高手,如何将CAD现有的图框模板导入到SOLIDWORKS工程图中?
由于solidworks工程图自带的图框模板格式不适合实际工作中,因此还要将工程图另存为“****.dwg”,然后通过cad软件打开文件,再将零件图外部的图框,用公司所要求的标准图框模板替换掉,这样,一张零件图才算完成。比较费时间。
因此,请教高手,如何将已有的公司所要求的图框模板事先导入至solidworks工程图的图纸模板选项中,如此,只需另存为“****.dwg”即可,不需要重新更换图框模板。
谢谢!最好能附图说明呀。

网友:
直接打开图框,用"转换到solidworks实体"选项,以下一步步设图层线型等...

最后在编辑图纸状态将设好的图框剪切粘贴,保存模板。

网友:
不用,百度一下就有教的,可以直接设置很快的。

网友:
新建工程图,将CAD的图框复杂SW里面。将调整好位置,添加文字连接属性(自动生成文件名用的)。全部调整好就另存为模版。以后直接调用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