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提高镗刀杆的刚性

楼主(2013-04-16):
用TPX6213镗孔时,刀杆长度较长(800mm左右),刀杆刚性差,请问如何提高刀杆的刚性?通过提高刀杆的硬度可行吗,一般刀杆的硬度大概在多少?新手求助,谢谢!

网友:
最低廉的方法
在刀杆上绑块废铁
很实用的

网友:
刀杆用淬火料

网友:
刀杆够长的,你没有刀盘吗?建议用刀盘,

网友:
不行加镗模

网友:
顶一个,顺便借下楼主地盘,打个广告哈,三回程烘干机华泰建筑生产制造哦!来Q我

网友(2013-09-13):
刚性与热处理即硬度无关,仅与材质和形状有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