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旋耕机,求助

楼主(2013-04-16):
小弟大四学生一生,在做旋耕机的毕设,现在做到了旋耕刀轴,不知道哪个方案好一些啊,是中间传动还是侧传动?
中间传动的话是一根刀轴还是两根刀轴呢?要是两根刀轴应该如何进行设计和校核呢?
如果是侧传动的话需要几个轴承呢,如果只有两个轴承的话,我大概算了下两个轴承受力差距很大啊,很纠结啊
求各位大神指导下啊

补充内容 (2013-4-23 09:54):
求一个旋耕机的图纸,有的能共享下么

网友A:
看看你自己帖子下的相关会有很多启示。
其实,机械设计,怎么走都行,关键在于你怎么决策。

网友B:
去农机店瞅瞅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你自己帖子下的相关会有很多启示。
其实,机械设计,怎么走都行,关键在于你怎么决策。

我就是问了个问题。。。下面的提示我确实没有觉得很有提示,我觉得您的回答还不如三楼让我觉得有诚意

网友(点评):
呵呵,你们做这个可能是专业。对我来说,这个设备是什么,叫什么都不重要。根据原理和需求选择合理机构即可。首先,我粗略扫了眼那个折叠机的照片,既然是对称三折形,那必然是中间对称式传动。

网友(点评):
根据图片所示,单轴传动的几率较高。加上对于犁地这种动作来说,并轴啮合式输出对这个动作要求没什么特别的意义。所以没有搞双轴的必要。

网友(点评):
三,同学,你过于追求完美了,设计之初先考虑的不是用什么机构完成功能,而是先把自己固定在研究哪种机构更科学上。把这种需要一个团队来进行的DFM工作自己来做,你时间够吗?

网友(点评):
记住啊,我告诉你机械设计关键在于自己怎么决策,不是告诉你两种或几种方案都行,而是告诉你,万事切忌浅尝辄止,上来就浮在表面,比较半天,很难有好的结果的。

网友(点评):
踏实点,你们毕设的目的不是让你们出产品,出成果,而是检验你们的技能应用能力。把握这个主旨弄就行。这么说,您老感觉有诚意吗?

网友(点评):
有点意思。

网友(点评):
瞬间觉得自己的作品什么都不是了。。。悲伤ing

网友(点评):
开始我们老师给我们的要求就是两根轴 当我们去看实物的时候发现自己设计的大概两米的耕幅的旋耕机一根长轴似乎也可以进行,两根空心轴的校核感觉不是很踏实,一根空心轴又怕坏的快

网友(点评):
网上搜资料时看到这个论坛就来发帖求助下。感觉还是不明了,没法解决啊

网友(点评):
呵呵,要我说呢,你们老师要求两根,就做两根。有问题可以去找他问问。毕竟这是毕设,不是产品开发。只要说明书OK,你们老师能认可就行了。其他的就是你们所学的一个应用测验。不用太较真。

网友(点评):
我毕设那年做水轮机导叶分析和优化。呵呵,一个大四学生,连这东西长啥样,原理都没见过。呵呵。跟着老师走就好。

网友(点评):
两根的瞬间觉得校核起来不知道如何下手了,两个半轴 只有一端有轴承,另一边时螺钉连接起来应该是转矩吧,空心的轴配中间花键齿轮轴,感觉纯计算的话很瞎啊

网友(点评):
呵呵,看意思,你们导师的目的主要在这两个空心轴上啊。哈哈。双半轴设计,让我想起了汽车的传动轴和差速器的半轴设计。你不妨也抽个时间找找看,也许有帮助。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去农机店瞅瞅

我们学校有好多农机。。。都是好破的感觉,安装在拖拉机上的不给我们拆啊

网友C:
中间传动型旋耕机:拖拉机的动力经旋耕机动力传动系统分为左右两侧,驱动旋耕机左右刀轴旋转作业。结构简单,整机刚性好,左右对称,受力平衡,工作可靠,操作方便,但中间往往有漏耕现象存在,中间犁体也容易缠草。
侧边传动型旋耕机:拖拉机的动力经旋耕机动力传动系统从侧边直接驱动旋耕刀轴旋转作业。结构较复杂,使用要求较高,但适应土壤、植被能力强,尤其适应于水田旋耕作业。
两个方案各有利弊。如何选择在于你对毕业设计要求的理解。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间传动型旋耕机:拖拉机的动力经旋耕机动力传动系统分为左右两侧,驱动旋耕机左右刀轴旋转作业。结构简单 ...

我设计的需要两根传动轴   旋耕和灭茬,两者都用了  很感谢   但是中间的齿轮花键轴在校核的时候要考虑几个转矩呢?齿轮的一个还是再加上两端的花键的?

网友C:
输送或传递扭矩的轴,在作强度校核时,一般将弯矩和扭矩沿轴线方向分布用图表示出来。
如果只是考虑扭矩的情况,并且如果所谓的齿轮花键轴是功率输出轴,装配对称的话,扭矩图应该是相对于中心点位置极对称,一正一负,扭矩值相同。这两个扭矩是输出端的(两边是花键)外力偶矩带来的,其绝对值总和应该与输入端(中间齿轮)的扭矩相等。
这个扭矩图的中间是扭矩值突变处,是危险截面。它的变化量就是上述的绝对值总和。
通常在这里齿轮的转矩相当于该轴的扭矩,既然具有均衡的转速,就应该与两端花键上外力偶矩方向相反,平衡相等。
校核时,两端花键上的转矩,计算时已经考虑进去了,不必再加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送或传递扭矩的轴,在作强度校核时,一般将弯矩和扭矩沿轴线方向分布用图表示出来。
如果只是考虑扭矩的 ...

那这两个半轴的弯矩还需要考虑么?个人觉得是不是只需要进行这两个半轴的扭矩就可以了

网友C:
如果两边轴承支点之间距离很短,也许可以忽略。具体情况,你最好请教你的设计指导老师。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两边轴承支点之间距离很短,也许可以忽略。具体情况,你最好请教你的设计指导老师。

恩好的  十分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