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热器–毕业设计的题目。求师傅们指导下。

楼主(2013-04-16):
在只知道两种流体为重柴油和原油的情况下怎么查表才可以设置出进出口温度这到底有没有硬性的规定啊或者限制。

网友A:
到书店找本《化工原理》,一般里面都会有换热计算的介绍。

基本公式是
热量=传热面积*传热系数*壁两侧温度差
热量=质量流量*比热容*进出口温度差。

然后是顺流还是逆流,决定了温度差不同。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到书店找本《化工原理》,一般里面都会有换热计算的介绍。

基本公式是

关键是我现在只知道设计温度,进出口温度没有,连那个是载热体也不清楚,实在迷茫 啊。求指导怎么确定进出口温度

网友B:
既然你搞这个毕业设计,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要着急,多看看公式。
未知数太多谁也解决不了。
可以把你的问题描述清楚,大家帮你参谋。

楼主:
我们老师给力一个换热器的型号,有些设计参数如,设计压力,设计温度,两种介质分别为重柴油和原油,换热面积可变动调整的,我大概想法是,我先自己给出进出口温度(这个老师说可以自己随便设),在自己估计一个总换热系数,这样根据已有条件就知道传热总量Q,再根据Q=比热容*变化温度*流量,求出流量,在反过来推出流速,再根据已有量在推出总传热系数,对比估算的,但是2个换热系数总是相差很大。我换算了几次都差2-1.5倍,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既然你搞这个毕业设计,应该有一定的理论基础,不要着急,多看看公式。
未知数太多谁也解决不了。
可以把 ...

我们老师给力一个换热器的型号,有些设计参数如,设计压力,设计温度,两种介质分别为重柴油和原油,换热面积可变动调整的,我大概想法是,我先自己给出进出口温度(这个老师说可以自己随便设),在自己估计一个总换热系数,这样根据已有条件就知道传热总量Q,再根据Q=比热容*变化温度*流量,求出流量,在反过来推出流速,再根据已有量在推出总传热系数,对比估算的,但是2个换热系数总是相差很大。我换算了几次都差2-1.5倍,请问哪里出了问题

网友:
看看热量公式,假如你是客户,你怎么给厂家提要求?
让他自己定?
你这种介质应该用管壳式换热器,具体的问题没法一一解答,毕业设计,步骤正确就行,所以找本书,按照例子来就可以了。

网友(2013-07-24):
我们做的是气体换热器的设备!管式的,圆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