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用一个电机来控制负载分别沿X,Y,Z轴移动?

楼主(2013-04-17):
如题,负载很小,重约2Kg,体积200X200X200,要求不能用液压,气动,可用单片机控制,
机构不能太复杂,加工零件尽可能少,负载能分别沿XYZ轴移动,
通常用3只电机分别控制3轴移动,但这样机械零件较多,占用空间大,
我要求占用空间小,零件少,机构尽量简单,只用一个电机(实在不行用2个)来控制XYZ轴的单独移动,
比如设计一个机械手,不知能不能实现。谢谢大家

网友:
从运动副角度考虑,用到2个齿轮齿条机构和一个螺纹丝杆机构,具体楼主的工况不是很清楚,行程?速度?控制方式?。。。不描述清楚要实现的功能以及具体指标很难给你意见,估计体积不会比用三个电机小。

网友:
请仔细研究一下铣床的快速移动。

网友A:
可以,用凸轮机构是可以实现的,在没有数控的时代,一样3轴联动,关键是看你的工艺要求,频繁变换运动轨迹,就麻烦

网友:
不要气动是因为现场没有气源还是其他原因
如果有气源X-Y用平面马达,Z向再加一个电机,两个电机勉强达标。
一个电机的方案暂时没有头绪。另外,XYZ三轴要求联动还是独立控制啊

网友:
同意3楼的说法!!

网友:
2楼的介绍真让人长见识

网友:
可以实现。用一个电机肯定比用三个电机机构复杂,零件多。用一个电机驱动就要设计一个相对复杂的机构来实现XYZ轴移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把要求描述的更详细些才好选择方案。

网友:
是否需要联动,不是联动,实现起来比较困难

网友:
一般量大的标准设备才用一个动力源,凸轮、齿轮配合。量小的话,太复杂了,不合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用凸轮机构是可以实现的,在没有数控的时代,一样3轴联动,关键是看你的工艺要求,频繁变换运动轨迹, ...

不是联动的

网友:
五楼的齿轮传动是一个比较好的方案,个人认为

网友:
2楼的介绍真让人长见识 同意!

网友:
具体参数不知道,不好说,
   单从结构上是能做的, 一个马达+离合器,就能控制到,

网友:
-般而言,各轴自带电机的最简洁。以前电器价高沒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