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G齿轮画法,心得分享

楼主(2013-04-17):
1、输入表达式;应该是在 工具 选项里面,找不到的话可以用 帮助选项里面的命令查找器,其他命令也适用
2、全部表达式输入完毕;a表示压力角,m表示模数,z表示齿数,齿轮的其他参数及公式不再详述;xt、yt、zt表示渐开线的坐标值,渐开线公式请自己查找,以理解图中公式;t是UG自带变量,变化范围0到1
3、插入规律曲线,得到渐开线
4、粉红色为渐开线,再画齿顶圆、齿根圆和分度圆
5、画直线,从圆心(原点)到渐开线与分度圆交点
6、将上一步直线旋转1.8(360/z/4,原因建议自己琢磨)度
7、以新画的直线为对称轴镜像渐开线(第一条直线不再需要,已隐藏)
8、分度圆也不再需要,隐藏
9、修剪渐开线(其实也可以修剪完后再镜像)
10、修剪齿顶圆和齿根圆,得齿廓曲线
11、再做齿根圆,分别拉伸齿根圆和上一图中的齿廓曲线,求差集
12、阵列齿廓,得完整齿轮
13、完整齿轮的效果
14、齿形放大图
15、因为用的是UG8.0,自带齿轮插件,就用插件又做了个一模一样的齿轮(蓝色),做对比
16、齿形对比

PS.  图中所有的曲线都是在建模环境下画出,并非再草图里画的,没有研究过再草图环境下能否插入渐开线,有兴趣的可以试试
       此方法也适用于UG5.0,个人感觉UG5.0操作更顺手一些,8.0有些命令找不到或者用不了,其他版本应该也都可以用这种方法,哪个更顺手看个人习惯吧

楼主:
上传一下文中所用图片,里面所作含有齿轮文件(UG8.0)版本,并含一个UG变为中文界面和支持中文名称文件与路径的方法

网友A:
不错,有点像SW的样条曲线用方程式驱动,偶尔用UG查看图纸,UG菜菜鸟和楼主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有点像SW的样条曲线用方程式驱动,偶尔用UG查看图纸,UG菜菜鸟和楼主学习了。

UG我是学了又扔,扔了又学,现在基本只用CAD2004造型、画图,像这种复杂结构平时基本上用不上,齿轮方法也是我买书自己照着学的,算不得什么;大侠闲了传一个SW的方法上来呗,我也学习学习,因为SW可以打开CAD的立体图,平时可能用的比UG多些

网友:
引用 楼主:
UG我是学了又扔,扔了又学,现在基本只用CAD2004造型、画图,像这种复杂结构平时基本上用不上,齿轮方法也 ...

我用SW也很少用方程式驱动样条曲线,闲下来没事可能浅尝辄止,前一段时间论坛里还有个大侠发的贴(好像叫过年福利之类),其中就有这个应用,你可以搜一下。平时画齿轮都是直接调用,Toolbox里面有ISO标准的,还有个老外开发的小插件GearTrax也可以直接生成。

网友:
下载来看看,我用UG7.5

网友:
不错啊,感谢楼主的无私奉献

网友:
UG8.0有齿轮模块,直接绘制。

网友(点评):
是的,蓝色那个齿轮就是直接生成的

网友:
好复杂啊,不过还是收藏吧

网友:
没用过这个软件呢。。

网友B:
大哥,那斜齿轮有办法吗?8.0版本能画斜齿轮么

网友(点评):
能画的,UG8.0自带的齿轮插件也能画,晚上我看看书,试试再做个斜齿轮的示例

网友(点评):
昨晚看了一晚上,斜齿轮参数大致弄明白了,争取今晚画个斜齿轮出来

网友:
哈哈,这个UG里面有GC工具箱呢,还有一些外挂也做得不错,各种常见的标准件都有,只须输入参数就自动生成了,

网友(点评):
我用的8.0,本身就有画齿轮工具,这么费事,除了练手之外,也是为了加深对齿轮各参数的理解,真要用到齿轮,当然会工具优先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大哥,那斜齿轮有办法吗?8.0版本能画斜齿轮么

斜齿轮画法
http://bbs.cmiw.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322995&extra=

网友:
第2,3图怎么看不清楚的   可不可以详细点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