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00mm长的槽钢两侧打孔,孔距50,偏差0.1,孔径2.3,该用什么办法?

楼主(2013-04-17):
1200mm长的槽钢两侧打孔,孔距50,偏差0.1,孔径2.3,该用什么办法?
现在有我想到的两个方案:
一。用滚珠丝杆,但一个个向前走,会不会累积误差到最后很大?
二。用多轴器,一次打6个,这种方式准不准。
有解决过类似产品的给个建议。谢谢。

另注 :材料是铝,深度是6mm.打孔的规格很多,最长的1200,最短也不过是两个孔,量也很大。一天有几百个加工量。

网友:
这个偏差0.1指的哪儿偏差?

楼主:
各个孔的距离值的。也就是50+-0.1

网友:
你不如做个定长辅助加工杆出来,这个杆上做带导向高精度孔。然后用这个杆做你产品上的辅助定位。产品上打一个中间孔后,用这个杆确定下一个位置直接下钻就完了。

楼主:
手动?
那不是太慢了?

网友:
1.打孔的量多不多?
2.打孔的规格多不多?
如果都不多我建议你可以在大点数铣或加工中心上打,如果都多建议做专机。

楼主:
打孔的量大的,规格也多。现在在想的也就是专机。专机的思路我一楼想了两个,请大家帮我参考。
另外,我还想到一个思路,也就是问歇性输送。这个精度可能也比较准的。

网友:
楼主先把设备确定好了,夹具随意都能搞好。

网友:
数控龙门钻床,或铣床都能达到这个精度吧

网友:
在数控龙门铣上打吧,排成一排,

网友:
可以用加工中心做

网友:
数控龙门铣,公差应该能满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