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斜井箕斗提升(后卸式箕斗)对废石和脉石进行卸矿?

楼主(2013-04-17):
如何实现斜井箕斗提升(后卸式箕斗)对废石和脉石进行卸矿?

附加说明:斜井在开拓阶段,所以这箕斗是脉石,下箕斗就是废石,在斜井上部轨道两侧平行布置了两矿仓,一边是脉石仓,一边是废石仓,如何实现脉石进脉石仓,废石进废石仓?小弟刚入行不久,我们领导要我设计这方案,实在没好点子,跪求社区里的大侠们指点。

网友A:
你领导不对,现阶段不应该安排你做这个,因为你没有任何概念,对设计实践工程,没有任何概念,是没法玩的,

你这个,一般是要设计一个缓冲仓,料入缓冲仓,缓冲仓有翻板,用翻板分料,

也可以设计上、下斗可以各自偏转的,比如上斗走一种料,下斗走一种料,到井口,各自偏转进各自的仓,再复位,

方式非常多,

你要先定了工艺路线,怎么布置,能布置得下,才能进行设备设计,什么都没有,你领导是要你瞎玩,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领导不对,现阶段不应该安排你做这个,因为你没有任何概念,对设计实践工程,没有任何概念,是没法玩的, ...

谢谢大侠的指点,缓冲仓是不可能了,采矿技术人员已经定了方案,你的说第二种是采用道岔的形式吗?

网友(点评):
你采用上、下串斗,向两边翻,锁紧碰块在各自侧,到位置以后,分别打开,回程的时候,再分别‘撞回’,我有一点好奇,你领导为什么会安排完全不了解的人设计这个,是出于公司技术保密的需要吗?

楼主:
废石和脉石不会混合在仪器提升的,就是你说的那样,上一斗全是脉石,下一斗全是废石,该如何实现进各自的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领导不对,现阶段不应该安排你做这个,因为你没有任何概念,对设计实践工程,没有任何概念,是没法玩的, ...

我们矿山要求的是后卸式箕斗进行运矿,现在工艺确定了,没法用向两边翻转形式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们矿山要求的是后卸式箕斗进行运矿,现在工艺确定了,没法用向两边翻转形式的

这是常规结构了,大哥,

在下面加一个可摆动伸缩的液压溜槽,向两边分料就可以了,

上车装一种料,下车装一种料,到位置,撞开卸料板,上下车分别卸料就是了,

你设计这东西,要琢磨啊,起码要到人家现在用这东西的工地去看看啊,你闷在屋子里面,怎么玩?不理解你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是常规结构了,大哥,

在下面加一个可摆动伸缩的液压溜槽,向两边分料就可以了,

老师谢谢指点,我在去琢磨琢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