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增加图示机构两辊子同无纺布摩擦力?

楼主(2013-04-17):
现采用的是上面为不锈钢轴,下面为加O型圈的轴,图示原理很简单不必描述了。借用此机构向前运送无纺布,但在布卷较小时,拉力增大,致使送出的布长度减少。请问如何改进?

网友:
试一下恒力弹簧。

网友A:
上面不锈钢轴的安装是示意吧?
如果不是示意的话,恐怕就有些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不锈钢轴的安装是示意吧?
如果不是示意的话,恐怕就有些问题了

大虾怎讲?

网友(点评):
我只是提出自己的想法,你的不锈钢轴是怎么安装在那个腰形孔里的?

网友B:
1,O型圈增多。
2.或者采用 金属辊外边包裹橡胶或聚氨酯的复合辊压辊试试,

网友C:
弹簧哪里可以调整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弹簧哪里可以调整吗?

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B:
1,O型圈增多。
2.或者采用 金属辊外边包裹橡胶或聚氨酯的复合辊压辊试试,

嗯,可以试试。上面那个轴滚花呢?

网友D: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案:你可以发挥!

楼主:
引用 网友D:
给你一个最简单的方案:你可以发挥!

发挥不出来

网友:
那你通过这张图有所领悟没有?和你的方案不同在哪里?

网友D:
引用 楼主:
发挥不出来

因为看不到你设计的全部,只好给你画一个原理图!你要是看得懂,你就能解决问题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因为看不到你设计的全部,只好给你画一个原理图!你要是看得懂,你就能解决问题了!

呵呵 看不懂

网友D:
引用 楼主:
呵呵 看不懂

根据你的描述 ——布是用对辊“拉”出来的!现象是时松时紧。
我图里描述的是:布卷放到水平两辊上。两辊右边辊和夹送布的对辊有传动关系。机构运转之后布就会被放出来!

楼主:
引用 网友D:
根据你的描述 ——布是用对辊“拉”出来的!现象是时松时紧。
我图里描述的是:布卷放到水平两辊上。两辊 ...

如图所示,在巾卷直径变小时,送出的毛巾长度小于预定尺寸。

网友E:
不锈钢轴可以试着铣直纹花带掺加一些橡胶或聚氨酯再经过磨床去掉陵刃

网友:
引用 楼主:
如图所示,在巾卷直径变小时,送出的毛巾长度小于预定尺寸。

设计失败于细节。对你的设计了解不是太多!比如卷大小幅宽等等很多因素。我这个图大卷、宽幅估计效果可能不错。反之可能挺难。只是一个原理图。注意“传动关系”就能达到你希望的结果。加油!

楼主:
引用 网友E:
不锈钢轴可以试着铣直纹花带掺加一些橡胶或聚氨酯再经过磨床去掉陵刃

是这样效果么?

网友:
因该是往里面凹,还要密集一些

网友:
我个人觉得想办法增加无纺布的包角会好一些

网友:
再仔细看了你的话
图示原理很简单不必描述了

其实你确实是没有弄懂原理。这个问题是机械设计当中收放卷问题和张力控制问题。
V3=V2,V1 不随R变化。速度平稳,张力恒定。

楼主:
引用 网友D:
再仔细看了你的话其实你确实是没有弄懂原理。这个问题是机械设计当中收放卷问题和张力控制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D:
再仔细看了你的话其实你确实是没有弄懂原理。这个问题是机械设计当中收放卷问题和张力控制问题。

V3=V2, ...

  可能是布和下面那个滚子打滑?     如果是打滑  你的这个方案不就不可以了。。

网友(2014-07-16):
改进方法:加大卷布棍的运转速度就可减小布的拉力,提高布的输送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