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怪异的垫片是什么

楼主(2013-04-17):
亲。螺母下面垫的是什么垫片啊?侧面看是波浪形的。这种垫片叫什么啊?
是国标吗?

网友:
防松垫片,国外设备上常见。

网友:
外齿锁紧垫圈GB/T862.1
外锯齿锁紧垫圈GB/T862.2

网友(点评):
谢谢亲。就是这个东东

网友:
防松垫片。

网友:
如果你是W
亲,这个是接近开关自带的安装附件,不一定国标。
如果你是M
这个是接近开关自带的安装附件,不一定国标。

网友:
这用在什么地方的啊??没见过。。。

网友:
防松垫片啊,还有防松螺母,基本差不多

网友:
这个是放松垫片看着像感应限位

网友:
增长下见识

网友:
和弹簧垫片一个作用

网友:
这东西,我见过的接近开关上面都有2个的。

网友:
防松垫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