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内生产高档开卷线过程中如确保电机运行速度平稳与定位高?

楼主(2013-04-17):
国内生产高档开卷线过程中如确保电机运行速度平稳与定位高?

网友:
可以对生产线自动化控制与驱动系统采用优化设计,可使用Simotion及Sinamics S120系列伺服运动控制与驱动系统,该系统性能卓越,具有基于驱动、控制器以及PC的三种硬件平台,配置灵活,可满足用户的各种独特需求。更加灵活的配置和扩展硬件系统,生产线的稳定保证了机器的运行稳定,减少了后期维护费用,提高了生产效率;强大的软硬件支持很大程序上缩短了项目周期时间,降低了成本;全集成自动化实现了可靠的通讯、工程设计和数据管理,可实现远程维护和故障诊断。

网友:
什么叫定位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