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图螺纹加工,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快?

楼主(2013-04-17):
图中 圆柱处  需要M5的丝  请教各位大侠 用什么样的加工方式快?

网友:
图太大,眼睛太小看不清啊

网友:
数控仪表车,不过估计螺纹刀要自己磨,毛坯尺寸没有。

网友A:
要是不多的话手工比较快,批量的做工装上机床,得看实际工件是多大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要是不多的话手工比较快,批量的做工装上机床,得看实际工件是多大的。。。。。。

圆柱是5个的 干涉的圆弧台直径是10个  圆柱的高度为8个

网友:
说实话很想看一下手工怎么搞的。
数控仪表车,搞个外圆刀,把柱子车到4.95,白钢刀头前只有2毫米粗。
螺纹刀也一样,连三角在内就只有2mmx2mm,圆柱里面应该有退刀部分,数控仪表车可以完成。

网友:
我只看到一个精致的小马桶 根本找不到螺纹在那里

网友:
可以用我们的可编程攻丝动力头,可以设定快进,快退

网友:
引用 楼主:
圆柱是5个的 干涉的圆弧台直径是10个  圆柱的高度为8个

如果可以的话栽丝吧,要比车快,强度应该不是问题。。。。。背面就是有点难看,呵呵。。。。工整一点还是车,把刀磨成丁字刀,目的是朵开干忧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