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滚针轴承的自动化组装

楼主(2013-04-17):
有朋友做滚针轴承的自动化组装设备吗?请指点一下,先滚针轴承的滚针和滚针保持架装在一起,然后将轴承保持架和滚针一起装进轴承外圈,这个过程怎么样实现自动化装配?
传个示意图,有做这行的朋友或者专门销售这样的设备的朋友可以联系我,QQ 121183175.
我一个朋友在轴承厂,需要这样的设备,谢谢。

网友:
滚针滚子安装到保持架?还是安装防尘盖?

网友(点评):
先把滚针装进保持架,然后再将保持架和滚针一起装进轴承外圈里,谢谢。

网友(点评):
这个种类就多了,还有止推的圆锥的一体的分离的。所以还是要看具体产品。

网友(点评):
传了个轴承的示意图,请指点!

网友:
这个需要,滚针的自动上料机构,外圈的上料机构,装针机构,等。

网友:
大侠不就是做这个的吗?

网友(点评):
大哥,我做电子行业的设备,这个行业没有接触过,一窍不通呀,还烦请大哥指点指点呀!

网友:
刚好在做一款装钢珠的轴承,一样的结构,保持架是塑胶,用四个钢珠替代你的这一根滚针,9排钢珠,你这个轴承外径多少?

网友(点评):
规格比较多,我画的这个外径37,滚针直径2.5,我没有接触过这个行业的东西,无从下手。 大侠,多指点指点。谢谢!

网友:
那个QQ号是你的?

网友:
可以研究一下,应该不难实现。

网友:
如果保持架无外锁口,装针可能更难实现

网友(2013-07-05):
是啊,一般都有锁口,不然装上也容易掉啊

网友A(2013-12-11):
看样社区里做轴承的少啊,,,这种装拉伸件的自动装针机早就有了,但是容易漏针,到没有大规模应用开。

网友:
引用 网友A:
看样社区里做轴承的少啊,,,这种装拉伸件的自动装针机早就有了,但是容易漏针,到没有大规模应用开。

事实上我也没见过,,只听说过有人用的,,

网友:
静待高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