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统水箱拉丝机生产中出现钢丝外径偏差,如何确保产品精度和质量?

楼主(2013-04-17):
传统水箱拉丝机生产中出现钢丝外径偏差,有什么方法可以确保产品精度和质量?

网友:
首先要严格控制来料,特别是来料的金相组织,硬度等要求,有些厂子对料控制不住,这就从根本上不行,

再就是模具质量,拉速,特别是速度要稳,不稳,质量也不能稳定,

网友(点评):
998大侠可否推荐几本钢丝绳方面的书籍?

网友(点评):
这类书还没有买过,是因为以前玩焊丝,知道这些的,最初是玩热轧供这些料,所以了解上下游的关系,专门论钢丝绳的书,冶金书店应该有的,

网友(点评):
多谢大侠指点

网友:
您公司是不是采用的控制器是逻辑控制器和普通伺服控制电机啊?普通伺服控制电机不具备高动态特征、速度变化较慢,很容易引起钢丝多绕线一些不良后果,可以选用逻辑控制器。目前可选择西门子运动控制与排线标准解决方案,方案包括Simotion D410运动控制器、高动态伺服电机、双轴导轨、调试软件SCOUT等产品。且Simotion是世界上第一款专为生产机械而设计的控制器,集运动控制、逻辑控制、工艺控制功能于一身,能为生产机械提供了完整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