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的视图转换 求教,

楼主(2013-04-17):
solidworks 中 开始制作零件时没有注意视图的选择,导致装配后指定某个面正视于此面时的结果如下

楼主:
然后我想要的结果是这样的,高人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改一下三维坐标即可解决,怎么改?

楼主:
引用 楼主:
然后我想要的结果是这样的,高人给指点一下,是不是改一下三维坐标即可解决,怎么改?

如图正视于  相信大家都用过。

楼主:
老鹰能否将此贴放到solidworks版块里面啊

网友(点评):
老板自己动手绘图?当老板不会没事,这不是你的领域。你手下的打工仔会弄的,不难,很简单,但我只教打工仔。

网友(点评):
楼下这么说,那就围观。

楼主:
引用 楼主:
老鹰能否将此贴放到solidworks版块里面啊

我不是老板啊 ,给老板打工的。

网友(点评):
找到没有?在视图菜单下有这个功能。

网友(点评):
找到了,不会用,可否耐心赐教!

网友:
SW不熟悉,我用的Inventor,可以在视图投影选型中选择“当前”,即指你三维模型目前的状态。

网友(点评):
现在新建了个视图能达到想要的视图效果了,

网友:
修改固定零件(一般就是第一个零件)的坐标平面,使之与装配图的坐标平面平行或重合

网友A:
楼上的正解,我以前也碰到过,就是这办法搞好的  很简单,其他的办法就不知道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上的正解,我以前也碰到过,就是这办法搞好的  很简单,其他的办法就不知道了,

我也知道,可是如何修改呀?

网友(点评):
我知道了 把第一个步骤中选用的基准面换了就OK了

网友:
赞成7#说法
解出固定零件,选择零件和基准面配合,楼主可以自己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