牙孔阳极酸洗导致止规不止可有补救措施?大侠求指教

楼主(2013-04-17):
最近生产一批电机外罩,外罩需要阳极处理、阳极前还必须经过一道酸洗,因阳极厂酸洗那道工序、在酸洗过程中太长时间导致M5挤牙孔中径变大而导致止规不止! 大侠  求指教  可有补救措施?

网友A:
我能了解的目前应该没什么方法处理,如果可以能不能堵上从新加工。。。。。

网友B:
用钢丝螺套补救

网友:
恩,又多懂了一招

网友C:
骗客户的方法是拿个前小后大的棒子,前端进口,后端进不了,然后往棒子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OK。止规止,通规通。大家都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骗客户的方法是拿个前小后大的棒子,前端进口,后端进不了,然后往棒子上不轻不重地敲一下,OK。止规止,通 ...

不行的,客户都鬼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钢丝螺套补救

想过了,  可是壁厚不够。

网友(点评):
什么设计,螺孔周边一个毫米的余量都没有?估计让我碰到也只有去哭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能了解的目前应该没什么方法处理,如果可以能不能堵上从新加工。。。。。

不行的,如果要那样搞、我还不如用塑钢土来补牙。

网友C: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客户都鬼精了

你客户不用止通规检验吗?这个方法止通规肯定合格,除非他拿丝锥过一下,或者检验螺纹,没那么无聊的客户吧,你可以在大批好产品混这些产品,外表是看不出的。

当然以前我们都是在混一点点数量。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行的,如果要那样搞、我还不如用塑钢土来补牙。

塑钢土堵上也不失是个办法。。。。。。。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客户不用止通规检验吗?这个方法止通规肯定合格,除非他拿丝锥过一下,或者检验螺纹,没那么无聊的客户吧 ...

客户是不会那样去做,但是当用螺丝旋的话就知道了、太松了  螺丝都在晃。

网友:
这个应该是酸洗的问题吧,酸洗时间过长了,我们这止端过的零件全部报废,除非配制对应的零件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客户不用止通规检验吗?这个方法止通规肯定合格,除非他拿丝锥过一下,或者检验螺纹,没那么无聊的客户吧 ...

中国产品质量上不去,都是这样聪明人太多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