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民航发动机上螺栓断裂

楼主(2013-04-17):
请问:是如何断裂的?

网友:
两类断裂,

一类是疲劳,一类是剪断裂,航空螺栓与高铁螺栓类似,都是专门探伤的,这与一般机械是不同的,材料蠕变特征与机械设备用的螺栓是完全两个概念,另外,拧紧都有严格数据,通常都不会发生一般设备的断裂问题,

这些都有专门图谱,你有兴趣,看航空的事故零件图谱,有讲解的,

网友:
羡慕加佩服,998大侠就是什么都懂。

网友:
这个东西,很多原因的!具体要看现场或实物才好分析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