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溢流阀的小问题

楼主(2013-04-17):
在测定溢流阀静态特性时,主要内容是:调压范围、压力稳定性和启闭特性,其中所测的开启压力比和闭合压力比为什么越大越好?这体现了液压阀在整个系统中的什么性能?

网友A:
闭合压力比开启压力低(因为先导阀和主阀芯摩擦阻力方向改变所引起的),
因此从溢流阀启闭特性图可以看出:开启压力比(开启压力/额定流量下的调正流量)和闭合压力比(闭合压力/额定流量下的调正流量)的数值越大,
它们俩的闭合压力与开启压力越接近,所以说溢流阀的启闭特性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压力比开启压力低(因为先导阀和主阀芯摩擦阻力方向改变所引起的),
因此从溢流阀启闭特性图可以看出 ...

哦,原来是这样啊,真是谢谢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闭合压力比开启压力低(因为先导阀和主阀芯摩擦阻力方向改变所引起的),
因此从溢流阀启闭特性图可以看出 ...

不过你刚才说的开启压力比和闭合压力比中的“调正流量”应该是“调定压力”吧?
开启压力比:阀在开启过程中,当流经阀的流量为该阀全开启时实际流量的1%时,所对应的阀前压力与调定压力之比值;
闭合压力比:阀在闭合过程中,当流经阀的流量为该阀全开启时实际流量的1%时,所对应的阀前压力与调定压力之比值。

网友(点评):
呵呵,居然写错了,是调定压力。。。。

楼主:
引用 楼主:
不过你刚才说的开启压力比和闭合压力比中的“调正流量”应该是“调定压力”吧?
开启压力比:阀在开启过 ...

网友:
太高深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