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工中心刀具速度求助帖

楼主(2013-04-17):
  960线轨机 BT40主轴 主轴电机11KW  用44的U钻钻孔 材质为球墨铸铁 孔的厚度为30MM 转速500 进给只开到25 加工中打开系统监视表主轴负载量是40%  效率稍慢 请教高手能否做出更好的调整?感激不尽!

网友:
44的钻头500转,合金钻?

网友:
你太猛了,44的浅孔钻有没有算过功率扭矩需要多大?当然,可能也能钻,但是你就甭指望效率了。我在客户的BT40机上钻27的浅孔钻负载都接近极限了。

相关数据:
设备:小巨人BT40立加
加工部位:D27孔,深度30左右
加工材料:42CrMo锻件
切削参数:S1800,Fr0.16

网友:
三楼正解!BT40柄的加工中心本身就没多大功率!况且转速低更没功率啦!

网友A:
不太懂 但我觉的转速和进给都还能提高点  而且负载40%不算大吧。

另外看看刀片是不是适合球墨铸铁使用的

网友:
进给大点,每转0.15-0.2,太小有时负载反而会大,我用过山特880的U转就这样,直径25,s2000达到80%,s1200只有30%多。

网友:
44的钻头在刀面磨三条分屑槽可能就会好多了,一边两条一边一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太懂 但我觉的转速和进给都还能提高点  而且负载40%不算大吧。

另外看看刀片是不是适合球墨铸铁使用的

稍微提一点点 就感觉好像加工的声音有点尖了。。。